三菱PLC保持型寄存器疑问

楼主(2009-12-07):
各位大侠,请教下三菱FX2N PLC中的D512~D7999可以用作保持型数据寄存器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直接在参数里设置下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直接在参数里设置下就可以的。
谢谢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直接在参数里设置下就可以的。
改不了啊,我现在想将D512~D7999中的D512~D530设置成掉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用,因为原先的D200~D511我都用完了还不够用,但是我在参数里设置后它提示设置错误,叫我在设置范围内设置,但是后面一栏的设置范围是点不动的,请问大侠应该怎么解决啊?
谢谢各位!~

楼主:
没人来指点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