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 PID

楼主(2009-12-07):
哪位了解S7-200PID 的新的回路表(120个字节)后40个字节(80-119字节)内涵定义.
哪位用过S7-200PID 的数字量输出控制.

网友A:
S7-200系统手册中关于PID回路部分。
Regards

网友B(2010-02-05):
恩 ,实际运用不用考虑那么多,S7-200PID 是模拟量输出控制,利用设定值控制输出即反馈调节用向导生成就可以了,用向导过程中好多参数设置要注意,例如p、i、d,还有些给定值等问题,编程中得知道pid已经用了哪些存储单元,其他程序不能再用这些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