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7):
本人现在手头上有一套小型公司用的RO型净化系统的净水设备,设备大体结构比较简单,控制箱内只有一个PLC,一个变频器,五个继电器,和一个通电动机的三接头的空气开关,一个断相与相需序保护继电器,两个接外接电源的空气开关。电磁阀若干压力与水位感应器若干,还有些仪表和按钮。这套设备是全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两种功能,可是因为需要,想把它升级为触屏控制,以前是台达的PLC现在想更换为三菱的,触屏准备用EasyBuilder。把控制面板上的按键和仪表弄到触屏里,触屏需要达到的要求是:
1可以进行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的转化,
2可以进行手动控制,
3触屏需要对设备的运行和变频器进行时时监控和故障报警,
4在触屏系统中可以进行设备各仪表经行监控。
5请各位高手给出大致的升级方案
6请给为能不能推荐些以三菱PLC为基础的硬件配置越详细越好
本人联系方式Q Q358553926
各位大虾们~~~谁能支个招啊~

网友A:
通过你的说明这样的控制的确好简单,你要的压力显示要压力传感器接入三菱的输入模块.控制变频器就要输出模块.关于你的开关什么的就触摸屏中做就可以了.主要程序还是要在PLC中完成.多看看你要用的屏的编程手册吧

网友B:
把程序发来看看,为什么要换plc呢?用原来的plc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