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电机正反转时间控制和手自动控制程序

楼主(2009-12-07):
一台电机需要正传30分钟后反转20分钟,然后再正传30分钟反转20分钟,这样反复循环运行。要求正传和反转停止5分钟后在转换。另外要有手自动控制。有一个手自动转换开关,转到自动位置是自动运行。转到手动时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需要按钮启动和停止。我需要这样的一个程序。哪位帮忙指导一下。主要是手自动转换应该怎么编。

楼主:
没有人回答呀,这个论坛怎么了,热心人在哪里

网友A:
这条指令用步进指令最简单,可以手动和自动转换
下载积分:+1(whshtj) 热心助人

楼主:
手自动怎么转换呀

网友B:
你的电机是伺服/步进电机还是一般的逻辑控制电机?
在手自动切换时的转换开关的输入端的上升沿进行复位停止就好了

网友C:
我按你的要求编了一个程序你用一下看如何~~~在说一下他的不足~~~

网友C:
我按你的要求编了一个程序你用一下看如何~~~在说一下他的不足~~~这是副件
复件 电机正反转时间控制和手自动控制程序.rar
下载积分:+1(whshtj) 热心助人

网友D:
貌似手自动我比较习惯用MC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