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输入点

楼主(2009-12-07):
三菱PLC的输入点的COM端子是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A:
看模块手册了 !

网友B:
是负极 是正极的已经表明了如+2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负极 是正极的已经表明了如+24V
支持

网友D:
大部份的PLC COM点都是负极

网友E:
看看硬件手册吧,品牌不同,接线可能不同

网友F:
三菱大部分都是负极。其他的品牌就不好多了!不一样的!

网友G:
一般都是标的24V,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标的24V,COM.

网友I:
COM是负极。可与DC24V的负极并接在一起再输入到X端,这个X端也要输入负极。自己试吧。
相信自我!

网友J:
COM是负极。S/S如果有的话是漏/源的选择端。

网友K:
是正级,这个我可以肯定的,输入模块的COM接24V电源,输出模块的COM点才接0V电源.
三菱PLC的输入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