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与PLC传输数据时用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9-12-07):
与三菱PLC传输数据时,使用USB接口需要安装其他的通信软件吗?

网友A:
装USb驱动就可以了 注意COM*的选择就可以了 !

网友B:
需要按装USB驱动软件,另要选择好COM通信端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按装USB驱动软件,另要选择好COM通信端口
没错.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