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与威纶触摸屏的连接方法怎样?

楼主(2009-12-07):
欧姆龙CQM1 cpu21 与威纶触摸屏的连接线怎样接?PLC的2------触摸屏的3
3------------------2
9------------------5
4----5
我按照以上接法,屏上显示 PLC NO response 谢谢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A(2011-06-07):
我刚刚试了一下。
2、3交叉,HMI5接PLC9,PLC4和PLC5短接。
通讯正常,没有问题。
你可以再查一下你做的线有灭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