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7):
我的电脑一直正常运行三菱GX 8.52版本软件,今天打开软件突然提示  OX023a375a"指令引用的“ox0000005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要终止程序,请点击确定,要调试程序,请点击取消 。之后一直提示这个问题无法再用。卸载软件重装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位老兄知道怎样解决?我不想不重装系统。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笔记本没有串口,你安装时检测不到,所以启动软件出错,不妨插个USb转串口 再装试试!

网友B:
和笔记本是否有COM口无关。可能是有软件冲突或者病毒的原因。

网友C:
我下载的测试软件怎么不能安装哦,安装的时候说“此安装包已经安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下载的测试软件怎么不能安装哦,安装的时候说“此安装包已经安装”

是模擬軟體吧,既然提示已安裝,那你還再裝幹啥?要使用模擬軟件必須先啟動編程軟件并開啟一工程才能使用這個模擬軟件的功能

网友D:
引用楼主pihailin于2009-12-07 21:56发表的 三菱PLC软件问题求助 :
我的电脑一直正常运行三菱GX 8.52版本软件,今天打开软件突然提示  OX023a375a"指令引用的“ox0000005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要终止程序,请点击确定,要调试程序,请点击取消 。之后一直提示这个问题无法再用。卸载软件重装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位老兄知道怎样解决?我不想不重装系统。

1.先查殺病毒看看
2.安裝英文版的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