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一台三菱fx2n-48mr-001上电后电源灯,cpu-e灯,常亮

楼主(2009-12-07):
各位老大,一台三菱fx2n-48mr-001上电后电源灯,cpu-e灯,常亮,不能与电脑连接,什么原因?谢了

网友A:
一般是编程电缆的问题,可以换一条试一下,

网友B:
原因很多,硬件故障,程序丢失或者错误等都会造成ERR灯亮起。不能通讯的原因有:通讯线错误,通讯参数设置错误,PLC硬件故障[例如接口损坏等]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C:
樓上說的很仔細,請逐個排除!

网友D:
硬件故障的可能性大一些,如果是软件问题,连接电脑应该是可以的。程序错误时无连线E灯会亮。

楼主:
我哭,按各位老大的步骤一一排除后原来是cpu板坏了。有谁知道哪里能修?要多少钱?

网友E:
cpu-e灯,常亮想都不要想一定是CPU坏了,要是闪烁的话那是程序掉了或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F:
我可以帮你看看!QQ:28579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