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PLC 回原点指令

楼主(2009-12-08):
FX1N PLC 回原点指令 只有指定频率 近点开关 还有输出 并没有指定接收Z相脉冲 请问你们是怎么用的
大哥大哥是怎么回原点的 定位的时候

网友A:
近点开关就是原点。
当近点信号由ON---OFF后,电机就停止。即认为回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