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2-08):
请问怎样在欧姆龙编程软件中查找那些软元件已用,那些还没有用。

楼主:
就象三菱中的软元件使用列表

网友A:
点击软件中的"视图"下拉菜单,后选择"交叉引用表",出现交叉引用表,其中在内存中,下拉箭头选择你需要查询的内存区后,点击"生成"按钮,即可.所有用过的内存都有显示.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