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8):
西门子 s7-300 编程软件如何在线升级,我使用的cpu是 312-1ae13-oabo,但是软件里找不到,上网查了,说是能升级,不知道如何在线升级,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升级需要另外的MMC卡,卡上保存升级文件,然后插到PLC里面。更新PLC的硬件文件。

楼主:
不能直接升级软件吗?

网友A:
可以在线更新软件的硬件配置文件。

网友B:
在西门子硬件组态中,点击opions.下拉菜单中找到install HW updates......单击.出现楼上的窗口后,选择需要升级的,下载.

网友C:
S7 软件不能升级,只能升级组态硬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7 软件不能升级,只能升级组态硬件。

可以升级的,如果不能升级,官方的升级补丁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