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K3 K1Y10怎么解析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09-12-08):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问各位高手MOV K3 K1Y10时输出来的是YO还是YO和 Y1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A:
Y0,Y1,Y2,Y3中的Y0,Y1输出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K3换算成二进制是0011,表示Y0,Y1置位.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意思是将K3转换为二进制相对应K1Y10的Y10和Y11输出.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K3转换成二进制就是0011,K1Y10对应的是Y13,Y12,Y11,Y10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以上所说的我都看不懂
那个说的是正确的 啊

网友F:
没把握的就不要乱解释,误导初学者。

网友G:
K3转换成二进制就是0011,K1Y10对应的是Y13,Y12,Y11,Y10
是对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G:
K1Y10 怎么理解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证实了我的疑问,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K 为十进制,一个十进制由4个二进制表示,所以以上K1Y10的意思就是从Y0开始的连续4位。
MOV K3 K1Y10怎么解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K1Y10 怎么理解

在三菱PLC的编程中,位元件是只处理ON/OFF(1/0)信息的软元件,如X、Y、M、S等;
字元件是处理数值的软元件,如T、C、D等。
KnY,KnX这种形式是三菱PLC编程中把位元件通过组合使用来处理数值的一种使用方法,它的标准表达是以位数Kn和起始的软元件号的组合。
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记住这种组合是以4位为单位的
K1Y10,K1就表示是1个4位的组合,这4位的起始元件号是Y10,那么这4位组合(K1Y10)就是Y13 Y12 Y11 Y10的组合!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I:
    8楼说的是对的!k1y10就是y13,y12,y11,y10.

网友J:
    支持一下!12楼的说法!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K3转换成二进制就是0011,K1Y10对应的是Y13,Y12,Y11,Y10

    可能他输出点只有8个呢

网友L:
    不懂就多看看资料,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好意思说,学习不要有依赖思想,否则永远没长进。

网友M:
    MOV是传送指令,
    K1Y10是指:从Y10开始的连续4个地址,就是Y10,Y11,Y12,Y13。
    K3的两进制是0011
    就是将Y10,Y11置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N:
    小CASE,放入PLC试出结果.

网友O:
引用 网友D:
    K3转换成二进制就是0011,K1Y10对应的是Y13,Y12,Y11,Y10

    四楼是正确的!

网友P:
    看了那么多热心的朋友回答,既高兴,又无奈.楼主出了一题,回答有二种,三,四楼开始有正确回答.回答错误的朋友没有关系,至少以后就明白原理了.

网友Q:
    12楼回答的最漂亮  我全明白了  顶

网友R:
    11楼说得好,但还是要通过实验证实。

网友S:
请问在这道题目中Y13  ,Y12, Y11, Y10 排列与Y10 ,Y11 , Y12,Y 13  排列有区别吗?如果有的话,那谁的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S:
请问在这道题目中Y13  ,Y12, Y11, Y10 排列与Y10 ,Y11 , Y12,Y 13  排列有区别吗?如果有的话,那谁的答案是正确的!

请恕我直说,你有此问,说明你对楼主的“MOV  K3  K1Y10”这个里面的常数K1还是没弄很明白
当你用了这个的时候,就形成了由高位向低位排列的四个位,这里是指定了低位Y10,请看我在该贴中的前一个回复!
PLC自动将0011赋予Y13  ,Y12, Y11, Y10 ,绝不会是Y10 ,Y11 , Y12,Y 13  ,不用多操心!也没有这样排列的,又不是什么移位(左移右移)之类的指令。

网友T:
MOV 是传送指令,K代表十进制数,  K3转化成二进制  为0011 ,  K1Y0,是个位元件组合,一个K代表4个位,K1Y0,  代表Y3,Y2,Y1,Y0
                               K3的对应:0    0   1   1                        所以输出的是Y0,Y1.
                              如果是K15:   1   1   1   1                                全部输出Y0 ,Y1,Y2,Y3

网友F:
三毛费了半天劲,还是错了

网友U:
8楼正确!

网友S:
谢谢25楼的点评,我是在上面回复里看到有两个不同的排列所以这样问,我是初学者多包涵!谢谢!

网友V:
实践出真知,多看看资料多试试,手册上说的很明白。

网友W:
K3转换成二进制就是0011,K1Y10对应的是Y13,Y12,Y11,Y10
是对的

网友X:
Y10,Y11输出

网友Y:
应该是Y10,Y11置位。意思是K3二进制解码成0011置位信号传至Y10、Y11、Y12、Y13,解出就是Y10,Y11置位,Y13,Y12复位

网友Z:
y10y11导通
Y12Y13如果是set 的话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