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8):
GX Simulator6-C模拟软件可以在GX Developer 8.5使用吗 ?
我现在用GX DEVELOPER8.5编程软件。又下载了一个GX Simulator6-C5模拟软件。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模拟软件来测试已经编好了的程序。  我是打开编程软件之后,再打开一边好的程序,用模拟软件。我在模拟软件里没有找到“强制闭合”“强制输出”这些功能啊?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这个编程软件编梯形图,然后再把它转变成指令表。可就是转不过来。总是显示  “含有为变化梯形图,f放弃未变形梯形图吗?”   如果用指令表编程的话,就可以转换过来。

网友A:
可以用的,点"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

网友B:
(我的PLC学习笔记)中可以找到答案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2971.html

网友C:
可以
,和以前那些一样用

网友D:
应该可以把!

网友E:
是可以使用的,我现在也在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