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扩展单元

楼主(2009-12-08):
三菱FX扩展单元的I/O点在软件里怎样写编号.基本单元里有X0 X1........Y0 Y1...... 扩展单元里的X0 X1..... Y0 Y1.....应该怎样写?哪位知道说下啊,谢谢!
QQ:532904130

网友A:
挨个往下加吧。

网友B:
如果基本单元的结束是X14,第一个和基本单元连接的扩展单元就是X20开头,如果基本单元的结束是Y11,第一个和基本单元连接的扩展单元就是Y20开头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明白了.
QQ:532904130

网友C:
很好我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