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8):
各位,大侠!

新手上路,使用硬件为:Q02HCPU+Q172HCPU+Q42HP
                                          标准USB线连接Q02HCPU的USB口
                     如何确认连接OK?

网友A:
usb驅動是否有成功安裝,該驅動就在:\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网友B:
引用楼主csming于2009-12-08 18:53发表的 Q系列CPU连接电脑不可(标准USB线) :
各位,大侠!

新手上路,使用硬件为:Q02HCPU+Q172HCPU+Q42HP
                                          标准USB线连接Q02HCPU的USB口
                     如何确认连接OK?

软件能和实际的PLC通讯。就确认连接了。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

USB 线更换后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