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应用

楼主(2009-12-08):
各位兄长,小弟请叫一个问题:[= D 400 K0] 怎么解释

网友A:
当D400内的数据为K0时 D400=K0 程序接通执行

网友B:
当D400内的数据为0时 D400=0 程序接通执行

网友C:
正确答案在二楼

网友D:
资料上写的很详细的,有PLC的话把程序写进去监控下就知道的。

网友E(2010-01-08):
这是触点比较指令 网上看下解释

网友F:
PLC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举个例子,可能会更加明了!比较输出,有[=> D0 ][=<]等等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