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请教

楼主(2009-12-08):
哪位兄弟能解释一下 [= D2005 H1986]、[MOVP H888 D2005]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 D2005 H1986] : 比较D2005是否等于16进制数1986
[MOVP H888 D2005] :将16进制数888赋予D2005
Regards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D2005只是个数据寄存器的地址。D2005里面可以是0-32767之间的任意数字,
H1986是16进制数,换算成十进制是6534
[=D2005 H1986]意思是当数据寄存器中的数字为6534时这个接点接通。
MOVP是立即传送。不受PLC扫描的影响。
[ MOVP H888 D2005]是将十就进制数888传送给D2005
下载积分:+1(sjm213) 兄台理解有误,请参考1楼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