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各位老师帮忙看看三菱FX1S-30MT-001和USB-SC09-FX电缆通讯出错

楼主(2009-12-08):
我是初学者,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三菱FX1S-30MT-001和USB-SC09-FX电缆通讯出错,不知道是我用的编程软件的问题,还是我没有设置好,帮忙说说这个PLC搭配这条通讯电缆需要什么编程软件好用,还有怎样设置。这个PLC是在一台不用的设备上面拆下来的但是PLC是好的,在网上买的USB-SC09-FX电缆,如果里面的程序有密码有什么办法可以删除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估计是通讯参数的设置原因或者线的驱动未装好。只要是三菱的PLC,他的软件都很好配套用的。至于通讯参数,需要注意端口号,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至于密码,FX系列的解密满天飞了。你在本论坛随便下载一个解密就可以了。
如果不需要程序,可以直接拆下电池,几分钟后安装上,密码就没有了。

楼主:
我是初学者,就是不知道三菱FX1S-30MT-001和USB-SC09-FX电缆是怎么配置参数,端口是设置好了,谢谢请求大师帮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