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机控制系统

楼主(2009-12-08):
我见过电熨斗行业用的点胶机都用单片机做控制系统,因为是X、Y、Z三轴运动控制。面且没有固定模式,因为产品型号不同。点胶的位置不同。要经常改变各轴的运动位置,用的是步进电机控制三轴定位。每次换产品时都先用手动调整位置、然后按确让,然后控制系统自动记忆所要到达的位置。不知道这个单片机系统是如何做到的,不弟不解?难到用PLC就不能做到吗?有哪位同行能用PLC做到这种控制?大家来讨论一下。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吕工 ,用PLC+HMI+编码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更容易.

楼主:
楼上的同行朋友你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可以和你交流一下吗?你一起探讨。QQ137186958
相信自我!

网友B:
用PLC+HMI+SERVO估计成本太高了吧,虽然精度也高

网友A:
用PLC+HMI+编码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重在提升自动化程度,提高工效比,相对成本就低.
yanzhi2008

网友C:
用PLC+HMI+步进马达就够了,但成本有点高,不如单片机或基于CPLD写的控制系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