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级调速

楼主(2009-12-09):
这几天一直在弄PLC控制变频器实现调速。。。。
可是无级调速一直想不出好的方案。。。
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
难道真的要用哪个电位器调节。。。

网友A:
线性开关输出信号(0-10v)接入变频器模拟入端子,bico变量选择该端子则可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开关输出信号(0-10v)接入变频器模拟入端子,bico变量选择该端子则可
以上
谢谢指导。。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