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编程电缆线的接线图

楼主(2009-12-09):
请各高手帮忙!有谁有三菱PLC——FX2N系列编程电缆线的接线图,谢谢!

网友A:
买一根吧!1~20块钱而已,自己很难做的,里面有IC电路。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就是,我们在这边买都是5块钱一条

网友C:
最好买内部带IC的,
如果是内部封装普通电阻的,价格也就是5元钱。带电插拔,很容易损坏通讯口的。

网友D:
我有, 不过在移动硬盘里面!你等等!我回去找给你!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帮助我也是初学者,不懂地方很多谢谢指教。

网友E:
买一根USB-SC09带隔离的,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