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问题

楼主(2009-12-09):
各位工控好友,小弟我初学步进电机控制,步进电机和控制器都是国产的。步进角为0.9度,细分为2 y0为脉冲, y'1为方向控制 用PLSY指令
[ PLSY K800 K3200 Y0] 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步进电机丢步了,没有带任何负载。请高手指明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器有问题!我自己做了一台热压机就用的步进马达!不过我用的是东方马达和驱动器!用好几套机器了!没问题!愿和同行交流经验我的QQ303748010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国产驱动器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此类丢步问题,后来用了东方马达的一套就好了
如果你一定要使用国产驱动器的话建议你使用PLSR(带加减速)的指令试试看。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觉得在用步进电机的时候要功率要选择大一点的,精度要求高的就用闭环来控制,也就是在步进电机的后面加一个编码器.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
普通小型PLC在控制伺服电机是和变频器有相互脉冲干扰!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一:頻率不要太高,<2K
二:有條件的話用示波器在驅動器端檢查接收到的脈衝是否和PLC發出的相等.
如果脈衝丟失,查線. 電 線用雙絞線或屏蔽線.線長最不要超過兩米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 您们辛苦了。

网友E:
起停时间,转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