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现场操作威纶MT6056IV的问题

楼主(2009-12-09):
我用USB连接上载程序时,总显示下面这样的,请教各位这是何故?上传后的程序大小是0 kb.

网友A:
数据读取错误,
自己用维纶的软件编辑好触摸屏各画面后直接用usb线连接触摸屏进行下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楼主:
我是上载别人的程序,有密码,刚开始输错密码时显示图1,后来输入正确的密码时显示图2:

网友A:
反编译过来再自己做,我以前也想你这样把别人的程序往触摸屏里写,或者读,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触摸屏会黑屏(同时电缆会发烫),所以我建议你最好把程序反编译了或者要源程序,否则会有问题的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网友B:
电脑要USB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