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请教一下,我菜鸟一个,安装 GX Developer 程序内的 Simulator时,按照说明,先建一个工程,而我的<工具>里的"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及下面的工具栏上的按键都是灰色的,无法执行.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安装的时候,软件是否选择了监控专用。先不管仿真,能否正常新建或者打开工程?
  • 下载积分:+1(失分1)

网友B:
    可能是GX Developer 和Simulator 版本問題。

网友C:
    在装一次或修复

网友D:
    是不是序列号不对呢
    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