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转子串级调速时,

楼主(2009-12-09):
当转子电压和逆变电压相等转速稳定,则电流为0,怎么转?说不明,既然电流为0.则转子应停?谢大家指教。

网友A:
串级调速主要用于绕线式电机,他将转子电压整流后再逆变送入电网,通过调节逆变电压的大小改变速度,当速度稳定时,转子的整流输出电压和逆变用的反电势是相等的,但转子电流还是通过桥和逆变器是流通的,并非为0啊,此时转子相当于一发电机。

楼主:
谢上楼,假设转子输出电压SE0(S为转差率,E0是转子开路电势),逆变输出电压为Ub, 那么Ub=SE0,方向对顶,此时电流 I=(SE0-Ub)/R=0,R为转子电阻,对吗?

网友A:
呵呵,楼的推理是直流电路,将两电压相等方向相反的电源串联后电流为零,你上所讲的问题是有源逆变电路,去查查资料,搞清有源逆变,上面的问题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