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各位兄长见笑,小弟一事相求,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三十二进制分别如何换算?

网友A:
电脑上  开始  程序 附件 计算器

打开后 点计算器上的  查看 选择科学型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实用,我也用过。
好像没有三十二进制。

网友C:
我有网上找的,发给你看看吧
附件: ⒉计算机中常用的进制.doc (22 K) 下载次数:29
附件: 十六进制.doc (48 K) 下载次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