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圈的三相对地电阻都是0,怎么还能开呀!

楼主(2009-12-11):
用500V兆欧表测电机线圈的三相对地电阻都是0,怎么还能用呀!(此电机经常有蒸汽熏.)请指教!

网友A:
多大的,什么接法,如果是Y形中性点是否与机壳碰在一起了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机没接地线,中性点对地绝缘度不够,会造成你说的现象,这样的马达时会电人的,小心!!!!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这可是很危险的哦,应该停止使用,

网友D:
注意触电

网友E:
先看一下你的点机是什么接法,星形接法中线和大地相通就有这种现象

网友F:
(此电机经常有蒸汽熏.) 说明有可能经常重载运行,冷却的电机开机后快速升温就会这样。
绝缘强度下降了
下次一定说明接法,功率才有参考价值

楼主:
偶尔运行,星形接法,中性点没接地,短接片已拆开

网友G:
电机是因为潮气过重引起的绝缘电阻降低。将电机进行干燥处理后看看效果。
以上。

网友H:
你的电机一定没有接地.这样太危险了,

网友I:
这样不会漏电吗?

网友J:
这样的电机不能用呀,在不接零的情况下,会造成直接触电,在接零的状态下,断路器直接起到了保护,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