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我有一个FX2N-80MR的程序。是有二个输入扩展,一个输出扩展。一个数模。一个模数块,这个程序,能否写入到另一台。FX2N-128MR里呢。新人。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确认好输入输出接点

网友B:
当然可以的,一家的东西那里不能一起用的呢,但要注意I/O点的设置

楼主:
可是那几个扩展模块怎么处理啊还有那二个数模。块呢。

楼主:
我是新人。不懂的地方很多呢。请教大家喽

网友C:
可以,扩展块的地址从前面的主模块或扩展块递增上去,不管前面的块的地址是否满8位,下一模块都要从0位开始,如前面模块的Y排到Y6,下一模块就得从Y10开始,两个数模的排序以最近主模块的为0,其次为1.

网友D:
绝对可以的,这个东西很简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扩展块的地址从前面的主模块或扩展块递增上去,不管前面的块的地址是否满8位,下一模块都要从0位开始,如前面模块的Y排到Y6,下一模块就得从Y10开始,两个数模的排序以最近主模块的为0,其次为1.

对,以后用任何PLC的扩展,都要注意I/O的排列方法,否则总出错。

楼主(2010-10-03):
谢谢大家,我好久没有上网了。今天才看到大家的回贴。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啊。

网友F(2011-05-26):
铁定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