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09-12-11):
二进制原码加符号法;
ANDC
K7FFF 不理解其含义
BCD原码加符号法;
ANDC
K7FFFFFFF不明白,请各位师付说一下
以上为光洋DL250 PLC温控模块程序。在此谢谢各位了!

楼主:
各位高手熟悉光洋PLC的朋友说一声。
小侯

网友A:
K7FFF在应该是指16进位的7FFF
二进位0111=16进位7
二进位0111 1111 1111 1111 = 16进位 7FFF
不管以7FFF 或是7FFFFFFF来做AND
都是将最高位写成0
因为负数最高位元为1

楼主:
哦,真诚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我在手册中只能查到AND这个指令,并没看到ANDC这信指令,那AND加上这个C又是代什么呢?

网友B:
好像和西门子的指令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