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D,请求帮助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09-12-12):
最近遇到个问题:用三菱的AD模块反馈一压力,但用PLC监控时反馈值浮动较大;比如说设定的为200,但反馈值的浮动会达到180到220(当未给模拟量时,其反馈的值也会有不小的上下浮动,且各个通道都不一样);模块接地都有连接,但不知道为何会这样,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A:
1.在程序里做一个10-20次的采样平均。2.可以在输入端并接一个0.2-0.4μF的电容器。试一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C:
可能干扰问题,输入端并接一个0.2-0.4μF的电容器
三菱AD,请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