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现在双变频的枕式包装机都有两个编码器
后面一个编码器是送带的  用来检测带子的长度从而进行长度补偿。  但是切刀那里的那一个编码器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哪位老大做过的能否指教一下。

   在 机器启动的那一个周期内  后面还没有检测到带子的实际长度到底偏差了多少   目前就出现了  第一次开机  送带的频率波动很大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最好是一开始就很平稳也不知道  他开始的频率是怎么给定的!!!

网友A:
切刀编码器是可以调整切刀代位置的。也是人为的调节补偿~!

网友B:
我看到过一台好像走纸用了一台编码器,是欧姆龙E6B2-CWZ6C,有用过的给讲一下应该怎么去应用,即旋转一周能输出多少个,后面的E6B2-CWZ6C-10 2000P/R 5M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楼主,我猜测切刀附近的编码器是测定切料长度的,后面的编码器是测量带子线速度的

网友D:
痛快点,拿电路图共享一下,多几个人帮你想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痛快点,拿电路图共享一下,多几个人帮你想不好吗?

电路图有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切刀编码器是可以调整切刀代位置的。也是人为的调节补偿~!

同意。

楼主:
调整切带位置 应该是 对 的  !!!     不过认为补偿可能不是吧   毕竟人点一下精度也不知道是多少 。

现在最主要的是 启动的时候他要有5个周期的样子才能把送带应该有的频率找正。  我怀疑是靠切刀的编码器很快能找正的 。

楼主:
2楼的   那个编码器转一圈是有 2000个 脉冲的

楼主:
我 的 QQ  95381764  有空大家多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整切带位置 应该是 对 的  !!!     不过认为补偿可能不是吧   毕竟人点一下精度也不知道是多少 。

我现在最主要的是 启动的时候他要有5个周期的样子才能把送带应该有的频率找正。  我怀疑是靠切刀的编码器很快能找正的 。

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理解的这个意思~!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切刀的编码器就是为人为的调节,就是在屏上输入数据。来直接找正切刀的位置。也就是说不会出现你说的要走几个周期才找正位置。减少了废品~!

楼主:
那个编码器的作用  现在是明确了    但是开始运行的时候还要跑好几圈才能找正   前几带都是废品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要考虑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编码器的作用  现在是明确了    但是开始运行的时候还要跑好几圈才能找正   前几带都是废品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要考虑进去

横刀编码器的作用就是为了减少废品的,要手动找正,一次或二次就能人为找正就可以大大减少废品的。在屏里可以调节的,或者是直接把横刀编码器拿下来,调节下编码器的轴位置再安装上去。。。你说我容易吗~~~!打这么多的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32573] 我看到过一台好像走纸用了一台编码器,是欧姆龙E6B2-CWZ6C,有用过的给讲一下应该怎么去应用,即旋转一周能输出多少个,后面的E6B2-CWZ6C-10 2000P/R 5M是什么意思

2000脉冲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猜测切刀附近的编码器是测定切料长度的,后面的编码器是测量带子线速度的

测量带子的编码器是测定带子长度与你的设定长度比较的,切刀附近的编码器是色点动作带子的编码器与测定切料长度比较。。。。。。。。。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测量带子的编码器是测定带子长度与你的设定长度比较的,切刀附近的编码器是带子的编码器与测定切料长度比较。。。。。。。。。

楼主(2010-01-21):
现在定长切  跟踪光标 两种运行模式都已经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定长切  跟踪光标 两种运行模式都已经解决。

楼主,恭喜你的同时,能不能把程序共享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G(2010-05-15):
希望楼主能把程序共享,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