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关于变压器的,我们公司的变压器低压是有跌落开关的,但在高压侧没有高压开关,而是高压线下接《跌落熔断器》,要是维护变压器,这个跌落熔断器是一个一个的拉断吗??高压侧那边会不会是接成角形的,而且跌落熔断器位置还很高,三米的绝缘杆也够不到。怎么操作安全~?

网友A:
肯定是一个一个的拉了,要使用专用的绝缘杆,还要看高压的电压有多高了。

网友B:
他的拉线顺序依次是A,C,B。先看看绝缘棒的绝缘性。注意安全。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 现承接各类电气自动化设备的设计,改造及维修。

网友C:
    还能一杆子扩啊

网友D:
    一般小的工厂变压器一次侧是用跌落熔断器来给变压器停电的,如果你想断电的话最好先要搞清楚一次侧电压等级和你的跌落杆子的绝缘等级。停电时从电源的边相向另一边依次拉掉。并且停电前二次侧负载停掉。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E:
    先拉下风侧,再拉上风侧,送电顺序相反。绝缘杆还有更长的,可以象天线一样拉出来,或者踩着别的东西。变压器容量不大的都是这样的操作。
  • 下载积分:+1(zgf889)
  • 下载积分:+2(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这位哥哥可是在 ..

网友F:
    楼上说的正解。

网友G:
    高度不够可用木制人字梯

网友H:
    5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拉下风侧,再拉上风侧,送电顺序相反。绝缘杆还有更长的,可以象天线一样拉出来,或者踩着别的东西。变压器容量不大的都是这样的操作。

    我们公司有一个就行拉杆一样三节绝缘杆,还是国外进口的不错的。但就是只有三米多长一点。够不到高压侧,高压能有五米多高。分断高压后用不用放电?怎么放电?用接地线杆短接?不懂啊~!盼指教~~!

网友I:
    不要在没有电力部门培训的情况下操作,还有就是在检修时要电力部门的同意的文件,不然有可能违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在没有电力部门培训的情况下操作,还有就是在检修时要电力部门的同意的文件,不然有可能违法。

这个我真不知道`!`~!以前在别公司看到过有电工自己停电给变压器加油~!不过那是高压开关,一拉就行了。这事是有危险的,我也明白~~~~~!

网友J:
五楼正点,呵呵

网友I: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高压1万伏的安全距离是0.7米这个道理,电工加变压器油是要有电力部门的操作证的,而且是经过电力部门培训合格后才可以的

网友K:
操作顺序

a、室内或静风:   拉    先拉中间,后拉两边       合  先合两边,后合中间

b、风速较低时:   拉    中间相>下风相>上风相   合  上风相>中间相>下风相

c、强风时:       拉   下风相>中间相>上风相    合  上风相>中间相>下风相

网友K:
室内或静风时应先拉断中间相,然后拉断下风相,傍边其余两相。在合闸时先合旁边的两相,然后合中间相。因为拉闸时先拉中间相,其余两相电流仍能够通过,仅使配变由三相运行改为两相运行,所以拉断中间相时产生的电火花最小,不致造成相间短路。合闸时由于先合旁边的两相,其相间距离便增加了一倍,即使有过电压产生,造成相间短路的可能也很小。最后合中间相,仅是使配变由两相运行变为三相运行,其产生的电火花更小,也就更没问题。

风速较低时应先拉断中间相,然后拉断下风相,最后拉断剩下的一相。在合闸时先合上风相,然后合另一例相,最后才合中间相。因为拉闸时先拉中间相,其余两相电流仍能够通过,仅使配变由三相运行改为两相运行,所以拉断中间相时产生的电火花最小,不致造成相间短路。其次拉下风相时因为中间相已被拉开,放下风相与另一侧相的相间距离便增加了一倍,即使有过电压产生,造成相间短路的可能也很小。最后拉断上风相时,仅有配变对地的电容电流,产生的电火花则更是轻微。合闲时先合上风相,其次合另一侧相,此时中间相求合上,相间距离较大,即使产生较大电弧造成相间短路的可能性亦很小。最后合中间相,仅是使配变由两相运行变为三相运行,其产生的电火花更小,也就更没问题。

强风时应先拉断下风相,然后拉断中间相,最后拉断上风相。在合闸时则按照相反的顺序,主要是为了避免强风把拉闸或合闸时产生的电弧带到处于下风的另一相而导致事故

网友L:
拉高压跌落保险.先拉中间的.后拉两側.送时反之.大家上过电工安全培训吗

网友M:
你说的高度通常是三联动了,三相不要一个一个拉的;塔杆太高可用脚扣或登高板上杆后操作,但尽量不要越过杆上安全标志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一般小的工厂变压器一次侧是用跌落熔断器来给变压器停电的,如果你想断电的话最好先要搞清楚一次侧电压等级和你的跌落杆子的绝缘等级。停电时从电源的边相向另一边依次拉掉。并且停电前二次侧负载停掉。

同意

楼主:
这里面有高压开关吗?

网友O:
注意安全是最关键的  不清楚的就叫电力公司的人员过来不要自己擅自鼓弄,马虎不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