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应用问题/

楼主(2009-12-12):
各位大佬!现有一电阻丝加热设备...要求用固态控制加热...三相电源380v.但三相实在贵...所以想请问一下大家用单相的固态继电器三个组合起来控制三相怎么样?能否实现..有成功的案例吗?望大家不吝指教啊...

网友A:
但三相一定要同步~!

网友B:
可以的,温控的输出信号并接分成3路。最好前面加个接触器控制加热电源,固态损坏有可能变成直通,就会一直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