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请问 广东南方衡器厂XK8142-07称重显示器能与三菱PLC  通讯吗?如果可以有如何实现呢?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迷津附件是XK8142-07称重显示器使用说明
附件: xk8142-07称重显示器.rar (150 K) 下载次数:146

网友A:
你把机械的控制过程能说一下吗。

楼主:
控制面板有一参数设置按钮,控制一上料泵当称的重量大于或等于设置重量就停止上料,要求就这么简单,称重显示仪器用的就是附件的哪一种,plc是FX0N系列

楼主:
补充一下我所说的控制面板参数设置指的是控制电箱输入PLC的参数设置,而不是称重仪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B:
你的称重显示有232或485通信接口没有

网友B:
如果有,在你的PLC上加装一个232BD 或485BD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程序方面没做过无从下手!不知道是否和三菱变频器与三菱PLC 通讯做法一样!

网友C:
你的8142我没有研究,我计的托利多称重仪本身可能一一个程序.当重量达到设定值时,仪表上有一个外接开关,就动作.你好好找下.

网友D:
要知道称重仪表通讯协议才行的
我过去上传过一个称重仪表示例,你可以找来参考一下。

楼主:
附件里的就是该仪表的说明书,里面就有协议,楼上的程序我也看过,但好像该仪表数据方式不一样!还是有点不大明白!我想问的是读取数据是要全部都要读取还是只读取重量部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