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请大家给提供个方案,要经济,成本不要超过用等份减速机过多,

网友A:
走的距离变化3种以内可用旋钮选择的方式,在PLC内部预先设定好脉冲,跟编码器的脉冲比较就行了(速度不快也可用接近开关检测),3种以上10种以内可用单按钮选择指示灯显示的方式,再多就用触摸屏加PLC。

网友B:
同意楼上。如果设备本身没有PLC的话,用编码器直接接到高速计数器上来控制,简单易行。

网友C:
建议用FX1S和步进马达控制!还可以改变不同的转速和分度!我有成功的案例!自动投包机做了几百台了!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FX1S和步进马达控制!还可以改变不同的转速和分度!我有成功的案例!自动投包机做了几百台了!没出过问题。

一楼和二楼的建议不错,三楼的请问步进电机能带动吗?双链条长3M,拉重20KG能行吗。谢谢大家,走的速度不高,不用旋转编码器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是不是要做一个旋转码盘,精度能做到吗?走的距离要精度到0,不要走不了几圈便有误差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很高的话还是选用编码器。
驱动装置选用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很高的话还是选用编码器。
驱动装置选用伺服电机。

每一步的精度不要求太高,但是误差绝对不能累加

网友E:
可以机械解决的还是考虑机械,不行才考虑电气
  • 下载积分:+1(张平全) 优秀文章

网友C:
    楼主太垃圾了!

网友F:
    同意七楼的意见

网友G:
    支持一楼。从机械方面入手造价也不低。

网友H:
    8楼,卧槽。你怎么那样说话,你说别人垃圾,那你怎么不给个方案。
    LZ,我也建议用伺服电机,用相对位置控制模式,没有积累误差。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I:
支持使用机械计算的方式.以前搞过这东西,简单地说就是在链轴上加一个齿轮,用一近近开关,一计数器做,长度计算就是数齿数多少,最好做成整数,便于计数.不知道其他朋友有什么高建.

网友J:
引用 楼主:

每一步的精度不要求太高,但是误差绝对不能累加

你可以用电磁离合器代替六辊槽轮减速机,需要把减速机的链轮做到走一齿等于10mm,那么150mm等于走15齿,160mm等于走16齿,用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计数器计算齿数,根据你的描述,你的设备是间歇运转的,需要增加一只时间继电器,那么你想要走150mm就计数15齿断开离合器,延时后离合器再启动,计数15齿后断开.....以此类推!这个是没有误差累计的,不可能你的链轮齿数会变吧?电磁离合器的成本跟六辊槽轮减速机应该相差不大,说不定还便宜一点,而接近开关加计数器加时间继电器的成本可以控制在100元内,200元可以买很好的东西了,我这边这样的东西都20、30的一大堆!精度不要求太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