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各位大大们,这是我的毕业设计课题,其中涉及到一个曝气时间的设定,需要使用一个PID算法我不知道要如何处理,我对这个算法不熟悉,各位能提供一下方案吗???搞定这个曝气时间,我就能完工了,急求各位的指导,望大家不吝赐教啊!!!有做过此类课题的,能给个范本更好,绝不抄袭!!!!

网友A:
你说的一点都不清楚!是调用PLC本身的PID么?用什么PLC?
控制回路?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就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流程现在少一个曝气时间的控制算法,主要根据污水的氧浓度或PH值之类的,来控制曝气的时间,能用PID算法吗?我打算用的就是PLC的PID算法来做吧,PLC是三菱FX-2N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一点都不清楚!是调用PLC本身的PID么?用什么PLC?
控制回路?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就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流程现在少一个曝气时间的控制算法,主要根据污水的氧浓度或PH值之类的,来控制曝气的时间,能用PID算法吗?我打算用的就是PLC的PID算法来做吧,PLC是三菱FX-2N系列的~~~~

网友B:
你的检测点在哪里用什么检测想清楚另外象我们公司都是晚上泡气因为电费便宜不要自动的若要自动可以将这两点相结合不是更好

网友B:
也不要用PID控制只要取一个模拟量然后做一个比较程序即可
谢谢您的回得复,能说得具体一点吗?不用PID调节应该也是没有事的,关键我现在不知道曝气时间的算法是怎么算的,我也想采集一个氧浓度,再通过一个算法把曝气时间算出来就成了,能再指导指导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