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9-12-12):
旋转编码器的接线和原理

网友A:
上网查或者自己先找书看过再问比较好。

网友B:
【资料互助】区有很多资料,楼主可取搜索一下。

网友C:
旋转编码器上一般都有接线标示,棕色为24V+,蓝色为24V- ,脉出输出有,A相B相Z相,使用时一般要注意编码器的分辨率,即1MM输出多少个脉冲,越多控制精度越高,还有输出形式,如NPN型/PNP型。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357-keyword-%B1%E0%C2%EB%C6%F7.html
这是本站搜索其中一条结果。

网友E:
有没有瑞普编码器的资料。各位朋友们拿出来分享一下?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F:
百度上多的是

楼主:
谢谢大家
旋转编码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