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请教我做的文本输入元件弹出来的数字键盘,要怎么样才能改成ASCII键盘!

网友A:
文本输入和数值输入默认的触发地址都是LB9000,只是新建工程的时候,系统已经把Common Window中的直接窗口默认指向数值键盘(即窗口3),如果想要弹出文本键盘的话,就把公共窗口中的直接窗口改成指向窗口4,并且把直接窗口的大小改成与ASCII键盘大小一致。如果同一页面既要弹出数值键盘又要弹出ASCII键盘的话,就要把系统默认的触发地址LB9000改成别的不是系统特殊用的地址来分别触发数值键盘和ASCII键盘,其实也就是分别用两个不是系统特殊用的地址来分别弹出两个直接窗口。如还有不明白之处,可致电步科技术支持!
  • 下载积分:+3(xiaoqizi)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piaopiao218的回答,我刚学这步科的屏,感觉功能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