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请教各位,我在调试三菱伺服马达时,用三菱伺服软件调试点动运行。发现马达有嗡嗡的响声。马达不转。当我用手将马达转动一下。他就转了。但是转几圈有停下了。我用正转反转都是如此。参数是200rpm/min.加减速是1000ms。请问此种现象是怎么回事?

网友A:
U V W 接线对应正确否?
  • 下载积分:+1(tianqiji)

网友B:
              看看马达接线相序有没有接错,钢性是否设的过大,看看驱动有没有异常报警,
  • 下载积分:+1(tianqiji)

楼主:
    相序都是按照说明书上接的,应该是OK的。伺服器也没有报警。
    钢性是什么参数。该如何设置?

网友C:
    频率是多少了!什么控制方式了?

网友D:
    简单问题
    没解决找我

    QQ4103542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是多少了!什么控制方式了?

    用伺服设置软件调试点动是没有频率设定的,好像只有转速和加减速时间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问题
    没解决找我

    QQ410354265

    你能解决吗?可不可以帮帮小弟!能不能在此网页上说明白啊!我想其他朋友看到的话也会对他们有所帮助的!

网友E:
    很有可能是缺相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输出线有问题。更换后就正常的
  • 下载积分:+1(tianqiji) 热心助人

网友G:
    检查检查各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输出线有问题。更换后就正常的

    请问是什么输出线?是U,V,W输出线吗?麻烦能否说清楚一点!TKS!

网友H:
看看线的问题,然后量量电机间阻值,加速时间好像有点长,

网友I:
可能是惯量比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