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LC编码器控制传动皮带行走距离(用毫米计算)

楼主(2009-12-12):
PLC编码器控制传动皮带行走距离(用毫米计算)
求各位大侠编个程序
kongpay@163.com

网友A:
这个问题是要根据你的设备的状况来做的,例如:你的传动皮带轮的周长是300MM可以选择编码器300线的也可以选择600线的.300线的就是一个信号就是1MM,后者就是二个信号1MM.我传一个编码器的说明给你吧.
下载积分:+1(chzy_114) 热心助人
PLC编码器控制传动皮带行走距离(用毫米计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