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破解OMRON CPU CJIG-44H 密码?重金酬谢

楼主(2009-12-13):
有台注塑机控制系统用的是OMRON CJIG-44H CPU被加密 ,没有自动,有手动。这台机HMI用的是威仑MT510 也加密。如果有人能破解该CPU密码以及HMI密码的话重金酬谢。

网友A:
来我司吧
我司可以给你重新做一套控制系统的,
破解的话是比较困难的,是相当的困难的,尤其是CJ系列以上的

网友A:
有兴趣可以联系
HYHJJG@126.COM

楼主:
哦,做套系统要多少钱?我们机器现在动不了哪。

楼主:
请教大家如果用储存卡能不能把CPU的程序复制出来,我看了CPU说明书可以复制,但是程序用了UM加密。不知道能不能复制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如果用储存卡能不能把CPU的程序复制出来,我看了CPU说明书可以复制,但是程序用了UM加密。不知道能不能复制出来。
即使有保护,也可以复制的。

楼主:
omron cpu CJ1G-44H 储存卡那里有卖的?
真的没有高手能解开密码么?
付钱的。
QQ;137833913
还有一台机是用OMRON CP1H 能解的话给钱

网友C:
老是解人家的密码干嘛?这两个omron的型号一般是不可能解密的。
要么付钱给原设备厂家,人家有这个义务。
要么付钱给其他人,从新做一个程序。

网友D:
建议你在淘宝上搜一下:输入“omron 解密软件”之类的试试,找一家信誉好的,淘宝有好多卖破解CPU解密软件的,具体可以在旺旺和卖家联系,最后祝你好运!
我的邮箱:
sdjabcd@126.com

网友E:
矛与盾,攻与守,何时休???

网友F:
请告诉我这个机器是那个机器厂生产的,本人是注塑机程序员。有意加我qq643607236免费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