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 SUB D0 D1Z0 D32 这指令的意思。D1Z0是组合元件么?

楼主(2009-12-13):
谁可以跟我详细说下,三菱 SUB D0 D1Z0 D32 这指令的意思。D1Z0是组合元件么?

楼主:
数据寄存器D1和变子寄存器Z0组合成的D1Z0表示什么意思啊

楼主:
假如Z0等于2 ,D1Z0表示的是1+2=3 即是表示D3中的数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Z0等于2 ,D1Z0表示的是1+2=3 即是表示D3中的数据么?
正確

网友B:
你可以用模拟软件验证一下。

网友C:
Z是个索引变量,可以用Z++实时修改你的变量地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Z0等于2 ,D1Z0表示的是1+2=3 即是表示D3中的数据么?
Z为变址寄存器,如里D1Z0=D3的话,那么该指令的意思就是将D0的数据减去D3的数据再保存到寄存器D32中

网友E: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F:
quote]引用第6楼jj03225于2009-12-14 22:05发表的 :
Z为变址寄存器,如里D1Z0=D3的话,那么该指令的意思就是将D0的数据减去D3的数据再保存到寄存器D32中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G:
确实是这样的。
学了三凌半桶水,这辈子余下的时间 学SIMEMA!

网友H:
加法指令。上面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