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3):
三菱A2USH-S1 PLC今天报电池低下警,更换一电池A6BAT后出现了RUN灯一直闪烁,ERROR灯常亮,检查发现刚更换电池插头正负极的接线与原来的是相反的,这样是CPU坏了吗,还是只丢了程序?A6BAT电池的插头接线是统一的吗?

网友A:
这个我不能确认三菱的电池是统一的接线方式,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在更换电池前必须确认电池的极性.不能盲目地更换,同时经过确认后的电池最好在通电状态下更换.

网友B:
A6BAT电池的插头接线是统一的,至少我用过不止20个吧,都一样的,新电池插上后是有这种情况的,你只要把CPU上的钥匙打到"RESET"上,然后再打到"RUN"上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也就是复一下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6BAT电池的插头接线是统一的,至少我用过不止20个吧,都一样的,新电池插上后是有这种情况的,你只要把CPU上的钥匙打到"RESET"上,然后再打到"RUN"上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也就是复一下位就可以了.

没错,是这样的!应该注意电池的极性和电量!有时电量低时会数据丢失!

网友D:
A6BAT电池的插头接线是统一的,都一样的,新电池插上后是有这种情况的.搞完后复一下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