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3):
        小弟现在开始学习看控制马达的程序了,看到那些前辈在程序的开头这样写,不知何解,我知道REFF是滤波器调整指令,就是不知道这滤波是做什么用的,调整它来做什么。小弟还是个菜菜,让高手见笑了,希望知道的高手可以赐教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呜呜,怎么没人回复我啊。

网友A:
对于输入接点,它是有振动、或者说毛刺的。
当操作按钮的时候,你使劲按下去,但对于PLC来讲也许已经采集到了数十个信号了--这点你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来实际观察一下;而实际上我们只是这么一个动作,PLC应该把它当作一个信号才行。所以在出厂的时候就对输入信号的采集就进行了处理,默认输入信号保持约10ms后才认为接通一次,以保证信号的稳定性。
其实有的时候,这默认的10ms也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例如对于某些特殊的操作按钮,我们想让它保持1s后才认为它是有效的,以确保该按钮不是被误操作,此时一般会在PLC程序中使用一个延时接通的时间继电器来实现这个功能。那么滤波的功能跟这个时间继电器差不多了。
当我们能够保证某输入信号的准确性,而且该信号接通时间极短,短到小于10ms时,再使用PLC默认的滤波显然它就采集不到输入信号的接通了,所以此时需要改动滤波时间,这就需要REFF指令了。
  • 下载积分:+3(uthman)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lxklz1140)

楼主:
    好谢谢你啊,帮我解答了心中的疑问。

楼主:
    可否请版主帮我解释下那段程序的意思呢,虽然你的解释很直白,让我了解了REFF指令的作用,但我还是没能理解那段程序。麻烦你了。

网友A:
    你可以阅读一下《三菱FX编程手册》中,关于FNC51 REFF指令和附录7.2中关于特殊元件D8020的相关说明。
    这两条指令都是将滤波时间设置为0 。已尽快的获取输入信号,避免PLC原来默认的10ms 的延迟。(要注意的是随着PLC型号的不同,该改动仅对X0~X7或X0~X17有效)
  • 下载积分:+3(lxklz1140)

楼主:
    版主你太有才了,好想请你顿饭来感谢你啊。

楼主:
               再请教版主一段程序,希望版主再指点一二,有那个机会一定请你吃饭。这个是FX2N-1PG控制伺服马达的程序,是我从我工作的地方拷下来的,我发现这个M30很奇怪,上面都有FROM   K0   K28   K3M20   K1   这样一段程序了,也就是说M20到M31已经用来做K28的状态信息了,我看了半天1PG的说明书,根本就没有M30的使用说明啊,这M30到底有什么用呢,在什么情况下它那个上升沿会输出啊。希望版主帮我解答一下心中的疑问。这中间我省略了好多,不知道单单这样你看不看得懂。

网友A:
    1PG的状态信息本来就只有9位;M30的状态何时ON要看整个程序。
  • 下载积分:+3(lxklz1140)

楼主:
    全部的程序太长了,是一个PLC控制3个马达的,总共有两千步,就不想麻烦你老人家了。再次谢谢你

网友B:
    SJM213大侠厉害呀  讲解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