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9-12-14):
请教一个温度控制问题。从0度升到550度,要求一分钟升1.5度(每分钟的温度要求可以修改)

楼主:
请大家指点啊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每分钟升1.5度控制不了,20度时和550度时散热就不一样,又要时间,又要温升速率,变功率。。。太复杂了

网友B:
买个富士SPH系列的PLC,然后使用其PID功能包中的程序设定功能块。
如果自己不会编程,那么索性买个温控仪算了。
Regards

楼主:
要用PLC控制的,不然我就用温控仪了,请高手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C:
这个问题却是不好解决,又要控制时间,又要控制温度,二者难于做到同步。

网友D:
什么设备要这样,窑炉,还是钢化玻璃炉?

网友E:
用可编程带PID调节温控表,又便宜又省心。

网友F:
用PID 指令了时间其它参数要慢慢调了!

网友G:
在PLC里做时间,SV-PID程序

网友H:
很多温控仪表都有升温速率的设定。

网友I:
前辈 能否指点下如何使用啊 很想了解

楼主:
是高温试验炉用的,一定要用PLC来做,请大家多指点。

楼主:
能是高温试验炉用的,一定要用PLC来做,请大家多指点如何使用啊 .

网友J:
用温控仪表和PLC结合应该可以

网友K:
不好意思 我还不懂这个

网友L:
结合大家的意见,在使用一个比例阀门更好了.

网友M:
在硬件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功率满足要求)
用温控表就可以了,比如宇电的

楼主:
PLC和温控仪通讯时可以做,可人家不要温控仪一定要在PLC 里做程序,在触摸屏上可以设定。请高手们给点建议。

网友N:
感觉比较难,用PID的话各种温度下的P,I,D值肯定有差别,但要控制好一定要用PID,所以不管用PLC还是温控仪表,要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都比较难。这是一个温度的随动系统啊,要是速度的随动系统就比较好做,因为速度的时间延时很短,而温控的时间延时很长,这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温控仪上有这个功能,厂家要求在PLC里做。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O(2010-01-23):
温度控制,从来都不容易!
早年在家的时候做沸腾锅炉
当温度大于750时,温升可达20度/秒。
难!难!
可以从加热元件入手,慢慢的断开
加热组件!比如,从5到三!

网友O:
引用 楼主:
PLC和温控仪通讯时可以做,可人家不要温控仪一定要在PLC 里做程序,在触摸屏上可以设定。请高手们给点建议。

我知道,你遇到了一群外行指挥内行的事;
为了好看,和高科技的虚名;
没办法,
非要用人脑代替狗鼻子。

网友P:
你研究一下模糊控制吧,只能用模糊控制了。
PLC用程序来实现斜率升温,控温用模糊控制。

网友Q: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用PID指令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R:
温度本身就不是很好控制的东西

网友S:
很难。真有这样控制的必要吗?

网友T:
哈哈.有点难度哦. 时间、功率、温度。都要同步。

网友U:
用chino 可程式温控仪即可,只要设定好温和时间就行了,有问题联系我
weiwei1980316@163.com

网友V:
同意9楼做法

网友W:
这算工艺问题吧,温升又不是线性函数。有人知道具体函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