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可不可以接现场视频监控?

楼主(2009-12-14):
如果可以,那么是否能跟以太网的线一起过来,还有视频监控的线怎么样接入以太网模块(S7-200的PLC)

网友A:
没有用过,我也正想提这个问题,现在一直用组态王做,而且可以做到一个画面显示两个摄像头的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我也正想提这个问题,现在一直用组态王做,而且可以做到一个画面显示两个摄像头的画面
1楼的怎么做的?给个思路

网友C:
如果是网络摄像头可以把画面嵌入到IE浏览器里。
或者有专用的控件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