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除了OUT、ALT 和SET指令外,能用MOV指令来输出嘛?最好用个实例说明下。

网友A:
可以的,MOV  K7  K1Y0就能实现Y0、Y1、Y2输出

网友B:
MOV指令可以向输出口传送数据,如: MOV  K3  K1Y0   这时Y0--Y3中只有Y0、Y1输出(0011)
                                   MOV  K8  K1Y0                           只有Y3输出(1000)
如果控制对象是电机,你想让电机停下来,可以:MOV  K0  K1Y0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