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三菱GT1055-QSBD-C在灌程序时老是提示:80112005 通讯错误。 是不是屏幕版本问题啊??

网友A:
如果能正常读取的话,说明连接正常。换换com口试试,或者检查连接速率

楼主:
。。。。能读取就表示连接成功了啊!!昏倒。

网友B:
用USB接口更好通讯。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手头没有usb转接线。

网友C:
找一根普通的手机用的MINI接头的USB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找到这种usb数据线了!! 好用!

网友D:
我就是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