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度的计算

楼主(2009-12-14):
以知三相电流和电压能算出用了多少度电吗

网友A:
不能算出来,缺时间。

网友B:
还缺功率因数

网友C:
看电度的单位:千瓦/小时
就是缺少1楼和2楼的参数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电度的单位:千瓦/小时
就是缺少1楼和2楼的参数呀。
度的单位应是 千瓦X小时 吧?